[原创] 我设计了一个CPU,怎么通过FPGA验证其功能是否正确

楼主(2022-12-26):
我设计一个CPU,分两步:
1)生成cpu的bitstream,通过专用JTAG下载到fpga中;
2)把cpu顶层的jtag分配给GPIO,把GPIO连接到JTAG usb cable的相应pin;

然后通过GPIO验证CPU功能是否正确。

但现在GPIO没有任何输出,是不是哪个步骤不对?请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首先应该判断CPU是否正常运行起来了吧? 还有你给CPU的程序代码是否被CPU读取?总觉得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取判断,具体卡在了什么地方。

网友:
会设计, 不会验证, 这就是问题

网友B:
建议先通过仿真的方式确定CPU是否能正确地读入程序和执行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判断CPU是否正常运行起来了吧? 还有你给CPU的程序代码是否被CPU读取?总觉得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取 ...

现在卡在openocd无法通过jtag识别已经下载到fpga中的cpu, 相应的信息如下:

Open On-Chip Debugger 0.11.0+dev-02442-gf7a5f4719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0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clock speed 5000 kHz
Error :  JTAG scan chain interrogation failed: all ones
Error :  Check JTAG interface,  timings,  target power, etc.
Error :  Trying to use configured scan chain anyway...
Error :  riscv.cpu: IR capture error; saw 0x1f not 0x01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Warn :  target riscv.cpu examination failed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riscv.cpu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shutdown command invoked

Error :  [riscv.cpu] Unsupported DTM version:  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通过仿真的方式确定CPU是否能正确地读入程序和执行指令

仿真是可以读取指令并且执行,现在是下载到fpga,可能是cpu的jtag的问题

网友C(2024-01-04):
嗯~很多剛入門之人就是掛在此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很多剛入門之人就是掛在此處。

大佬,给指点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给指点指点

哈~掛掉的那些人裡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掛掉的那些人裡有我。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