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Xl 自动布线如何使用呢?尝试失败。

楼主(2022-12-26):
看XL菜单有自动布线的选项,想尝试一下,版图net的交叉索引都是有的。
然后点下面的选项,发现cwd窗口输出一堆信息,但版图界面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功能该怎么启用呢?
学习这个功能只是为了评估,还是会手动布线的,版图的线也不多。top层的几个ip模块的拼接,数模混合的。

网友A(2024-01-19):
这个要设置的在 window 的assistant —>wire assistant中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设置的在 window 的assistant —>wire assistant中设

请问下自动连线这个功能有具体使用方法嘛,谢谢

网友(2024-02-18):
用几个标准单元  实验一下  可以布线

网友(2024-05-27):
https://bbs.eetop.cn/thread-970209-1-1.html我写了一个教程,可以去kan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