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CTS阶段总是异常终止的问题

楼主(2022-12-27):
   在post CTS阶段创建了3个scenarios打算做优化,设置完毕后执行 “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psyn -area_recovery -power”每次都会 Error: 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完成优化,第一是面积给的特别大,利用率只有0.4,这种可以跑完。另一种是在scenarios里面,将所有的port的input_delay个remove掉。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执行完优化。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想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只有这一点信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看一下log里面有没有ERROR 之类的导致termin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点信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看一下log里面有没有ERROR 之类的导致terminated ...

你好,我大概看了下有3个error ,感觉像是说我芯片的利用率太高了,优化不下来。但我设置Floorplan时候总体的利用率只有0.6,按理说给的面积还是很大,可以优化的空间很大才对,我就感觉比较矛盾。我附上了log,可以帮我看一下么。感谢  I`Y}T$Z{PTSDG9V)3G2MMW4.png

网友A:
看起来是density 太高了,你初始设的uti 减去placement blkage 减去ENDCAP WELLTAP 以及其他的一些physical cell的area ,log 看起来是area 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density 太高了,你初始设的uti 减去placement blkage 减去ENDCAP WELLTAP 以及其他的一些physical ...

  placement blkage 我是没有设置的,我这个练习用的,只有stdcell,在core里面是都可以放的,只加了两排tapcell,还有一排并不宽的PG straps,这两个占用的空间并不大。设置Floorplan时候core利用率只有0.6。剩余的空间还是足够的   另外我有次误打误撞,设置scenario时候将所有的input port设置的input delay 全都remove掉了。并且一开始Floorplan利用率设置到0.75,在这种情况下post-CTS就可以按照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psyn -area_recovery -power这条命令进行优化。但这种设置应该是有问题的。应为没有约束到所有的timing path。

  我感觉应该不是面积给小了,而是其他设置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density 太高了,你初始设的uti 减去placement blkage 减去ENDCAP WELLTAP 以及其他的一些physical ...

或者是不是在优化过程中需要插入很多的buffer 或者INV 导致整体的占用面积太大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是不是在优化过程中需要插入很多的buffer 或者INV 导致整体的占用面积太大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

不排除timing 很差,优化过程中density 增长的比较多这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timing 很差,优化过程中density 增长的比较多这种原因

嗯嗯 好的  再找找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