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pex后仿的问题

楼主(2022-12-27):
用pex提取参数后,仿真时出错,如图所示。lvs都通过了,不明白怎么会缺少相应的端口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端口缺失的问题,把symbol删掉重新生成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网表提出来缺少了端口,可能是layout view下有没有更新的电路图,删除掉,重新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端口缺失的问题,把symbol删掉重新生成就好了

这里和symbol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和symbol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CDF的问题,重新生成symbol会更新CDF

网友:
可能因为是PIN是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