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推荐

楼主(2022-12-27):
想请问下,有candence工具栏说明的书推荐吗?最好是详细点,包括layout editor option里面选项等的解释

网友A:
芯片设计-CMOS模拟集成电路版图设计与验证:基于Cadence IC 617 陈铖颖 范军 尹飞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设计-CMOS模拟集成电路版图设计与验证:基于Cadence IC 617 陈铖颖 范军 尹飞飞 ...

我想请教一下6.1.7和6.1.8版本是不是差距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6.1.7和6.1.8版本是不是差距不是很大

6是大版本,跟5 以及其他有比较大的改动,后续的7跟8可能就是改动不大,应该说 8比7多了一些新的功能模块这些。

网友:
有没有VIRTUOSO XL和GL的书和资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