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低功耗设计生成的implicit isolation rules

楼主(2022-12-27):
   我有两个 0.8v 的关断域 PD1 和 PD2,对应的 power net 分别是 VDD1 和 VDD2;以及 0.9v 的默认域 PDcore,对应power为VDD。同时还有一根 0.8v 的备用 power VDDm。

  • 我发现在UPF中如果不创建一个 VDDm_VSS 的 domain PD08,innovus 读了 upf 之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 _internal_VDDm_VSS_  的 power domain,请问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 domain 呢?我看里面除了定义了power 和ground,并没有任何 instance 存在。
  • 在 commit power intent 后,我 verifyPowerDomain  -isoNetPD 并没有错误,但是我打完电源线之后,再次 verifyPowerDomain  -isoNetPD,就有几百条从2个关断域到自动生成的那个 _internal_VDDm_VSS_  domain 的isolation missing。VDDm是secondary power,我并不需要从0.8v 的off domain 到 always on 的 0.8v 的隔离,请问为什么会生成这些隐士规则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01-30):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_internal_VDDm_VSS_是常开域,关断控制信号在那个域,不关断

楼主(2023-08-28):
解决了,我之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用globalNetConnect命令把level shifter cell的VDDL连错了,我以为该连VDDm,其实应该连VDD1。可以不用globalNetConnect去连,工具会自动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