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源文件和Gerber 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27):
PCB源文件和Gerber 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PCB源文件 -->>只是一種設計上示意圖, 給人看的
Gerber文件 -->>是一種光刻圖, 是生產機器看的每一個製程

就如同IC設計, RTL到netlist為止, 就是一種設計上示意圖, 給人看的
還必須經過IC Layout ,產生光罩圖, 給生產機器看的每一個製程

网友:
PCB file->netlist, stack up, all trace spec.....
geber-> just Scalable Vector Grap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