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IO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2-12-27):
大佬们,数字版图怎么把左边圈到的这些的放到右边.把右边的放到左边啊?

网友A:
1. cmd:  placeInstance
2.自己写IO file 然后loadIofile

网友:
这些全选中然后用那个移动工具里的左右对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md:  placeInstance
2.自己写IO file 然后loadIofile

谢谢大佬

网友:
floorplan 之后会工具自己放io,
saveIOfile 到 file.io
modify file.io
loadIofile file.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