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LDO的带宽?

楼主(2022-12-28):
1. LDO的带宽就是stb 仿真的GBW,0db增益点吗?

2.如果LDO的负载是一个10GHz的VCO,那么LDO的带宽就要做到10GHz吗?(虽然我知道不是这样)

3.LDO的带宽到底是由什么决定?如何确定所需要的带宽大小?

网友:
1.带宽BW,增益带宽积GBW,单位增益带宽UGB不是一个东西,只有单极点系统GBW才近似为UGB。
2.我自己也对这个关系很头疼
3.同2

楼主:
顶一下 有大佬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参加Razavi 2nd 第九章,运放的带宽是保证带宽内信号的放大及Settling Time。 LDO本身是需要对来自Vdd的变化信号进行抑制(Line Regulation)或PSRR,也有带宽和Setting Time的要求,最后将转化为对LDO内部运放及模块的Spec要求。LDO的Load Regulation 也有对响应速度的要求,印象中有人提到过传统的LDO是通过负反馈控制输出,响应速度受影响,数字LDO可以接受负载的“要求命令”,快速响应。Razavi 2022年的模拟科普论文可以参考参考,帮助理解。好像就是用一个VCO的LDO为例,从VCO的系统要求分解到LDO的SPEC,再到LDO OPA的Spec。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加Razavi 2nd 第九章,运放的带宽是保证带宽内信号的放大及Settling Time。 LDO本身是需要对来自Vdd的变 ...

非常感谢!
可否提供一下拉扎维2022这篇科普论文?或者提供一下名称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本论达人贴的,仅作搬运工。

The Design of An LDO Regulator-Razavi2022.pdf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A:
本论达人贴的,仅作搬运工。

网友B:
1.通常带宽是指-3dB带宽
2.LDO带宽并不需要做的那么大,只要能满足指标就行,比如动态负载响应、负载调整率之类
3.带宽和增益是一体的,由增益带宽积所限制。理论上带宽越大,响应越快,但是为了增益,带宽不可能做得很大。而且电路结构和负载电容决定了增益带宽积,增益和带宽的上限被定死。
如有谬误,还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通常带宽是指-3dB带宽
2.LDO带宽并不需要做的那么大,只要能满足指标就行,比如动态负载响应、负载调整率 ...

学到了

网友(2024-05-07):
我觉得ldo带宽就是0db增益点,ldo带宽反应的是,周期性负载信号,或者输入信号,ldo对这种周期性交流变化,最大的抑制频率点是多少,超过该频率点则难以抑制

网友:
10Ghz的负载vco ldo带宽一定需要10G吗?假设vco是运放做的环形振荡器,尾电流其实可以是个直流分量,如果是反相器构成的环形振荡器,那总的负载可能有10Ghz的交流瞬态电流负载,但ldo是电压反馈,不是电流反馈,对电压的变化敏感,对电流变化不敏感,10Ghz的瞬态电流肯定有电容提供,这个就与环路带宽无关,而与输出电阻和输出电容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通常带宽是指-3dB带宽
2.LDO带宽并不需要做的那么大,只要能满足指标就行,比如动态负载响应、负载调整率 ...

固定结构了,是不是只有增加电流才能增加GBW?除此之外,还有保持电流和结构不变,调制宽长比改变GBW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结构了,是不是只有增加电流才能增加GBW?除此之外,还有保持电流和结构不变,调制宽长比改变GBW方法 ...

增加电流实际应该是增加了gm1,一般简化认为GBW由gm1和CL决定,结构不动只能增加gm1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论达人贴的,仅作搬运工。

谢谢!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A:
本论达人贴的,仅作搬运工。

zanyige...

网友(2024-12-11):
带宽指小信号具备有效增益的频带。
一旦超过了这个频带,环路小信号增益严重下降,环路不能及时反应。
超过带宽,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毕竟还是有大信号去响应(有辅助电路的让辅助电路去响应,或者干脆就让负载电容去维持。
至于10G VCO,可以用大电容去维持,那么低的带宽肯定是帮不上忙了。

网友(2025-01-23):
LDO主要考虑psrr和相应时间,而这两个和小信号模型有关,但是还是以大信号仿真为准

网友:
LDO你要看output impedance,它的转折点就是带宽。10GHz的负载基本上就要靠decoupling cap来解决咯,带宽主要由decoupling cap 决定,确定带宽主要是由load profile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