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各layer名字解释

楼主(2022-12-28):
在用calibre和skippper辅助修drc和lvs时,不知道应该开那些图层,对于部分图层名称意思不知道。
例如,我知道M1 V1 ~ ALPA是指金属层。
但是,AA(有源区)、NW(N井)、GT P2 SN SP SAB P4 CT MD PSUB 等代表什么意思呢?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GT==poly,P2==poly2,SN==n implant,SP=P implant,SAB==Salicide Block,P4 不知道,CT=cont,MD 钝化层开窗。。。。Design Rule 一般前面几页就讲到

网友:
找一本工艺或者layout的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poly,P2==poly2,SN==n implant,SP=P implant,SAB==Salicide Block,P4 不知道,CT=cont,MD 钝化层 ...

P4应该是第四层多晶硅

网友:
补充一个Psub是指P型衬底

网友:
工艺design rule文档每层都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