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debug

楼主(2022-12-28):
各位前辈好:初学skill,如下问题需要请教!

目的:通过getCurrentWindow() geGetSelSet() if(foreach) 得到net name ,通过geAddNetProde()点亮,想实现的是高亮选中目标相关net;
问题:现在运行后只能高亮一部分net,剩下的会报出警告,如图;
自己理解的太浅显,没能找出问题,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
感觉你是从hierarchy进到了某个子cell才运行这个脚本,但geAddNetProbe这个函数的probSpec部分需要完整的路径才能识别到,如果只有一层的话你的脚本倒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不在最顶层那么就会出现你截图中所报的那种错,找不到“xxx”的线名,而有些又能选中则是因为top层也有这个线名(如通用的电源地),top层没有的则会报出来

楼主:
我单独执行geAddNetProbe(win nil "GND"),结果可以高亮;换成geAddNetProbe(win nil "net68")还是警告,结果没有高亮

楼主:
明白了,太感谢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获取窗口ID上做调整,将他改为随着窗口变动。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获取窗口ID上做调整,将他改为随着窗口变动。期待您的回复;
...

不是窗口ID的问题,是你要用的那个geAddNetProbe(win nil net)函数中net需要的格式就是要完整的路径(你看我截图红框最后那句话),所以你还想用这个函数就得想办法获取完整路径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窗口ID的问题,是你要用的那个geAddNetProbe(win nil net)函数中net需要的格式就是要完整的路径( ...

好嘞,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