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转LEF遇到问题

楼主(2022-12-28):
我手上有bump的GDS\map\tech lef三个文件,想使用Abstract导出bump的lef文件,但是在导入tech lef 时会有如下报错,有前辈做过类似的工作吗?

网友A:
tech lef 定义不全吧,可以自己补一个min 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h lef 定义不全吧,可以自己补一个min space

我在tech lef文件中没有找到未报错层的min space ,我直接在里边加MINSPACING 会报语法错误,请教一下tech lef中规定最小间距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tech lef文件中没有找到未报错层的min space ,我直接在里边加MINSPACING 会报语法错误,请教一下tec ...

你写错了,要在对应的layer里添加 SPACING 0.11 NOTCHLENGTH 0.0;    (0.11是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错了,要在对应的layer里添加 SPACING 0.11 NOTCHLENGTH 0.0;    (0.11是举例)

按照您说的加了一段,还是相同报错,这句话就是用来声明最小间距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加了一段,还是相同报错,这句话就是用来声明最小间距的吗
...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

好的,谢谢您,这个问题最后使用fab提供的pdk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