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BPLL的环路滤波器系数如何确定?

楼主(2022-12-28):
设计CPPLL时,将其近似成连续时间线性系统,环路滤波器系数可以通过公式和其他指标要求直接计算得到。设计ADPLL时,若鉴相器使用high resolution TDC,PI环路滤波器也可直接计算得到。但是BBPLL中,bang-bang PD是一个非线性的模块,所以整个系统无法近似成线性系统,那么设计BBPLL时如何选择环路滤波器的参数?有哪些参考文献或者书目有介绍?

网友A:
把下面这篇文章中的公式5和6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7885515
带入到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765581
即可。gamma在bangbang PLL中取正整数1,2。。。例如:在ref噪声主导的bang-bang PLL 中,
1/delta_t_tdc         = sqrt(2/pi) / sigma_delta_t_ref
sigma_delta_q_det = sqrt(1-2/pi)。

我们引入的多速率时间戳模型,

https://bbs.eetop.cn/thread-927448-1-1.html

几乎可以对任何,模拟(CP-PLL, Sub-sampling PLL, Sampling PLL)、数字(ADPLL, Bang-bang PLL),甚至注入锁定(Injection Locking),频率综合器,完成统一的宽带相位噪声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这篇文章中的公式5和6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7885515

感谢,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这篇文章中的公式5和6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7885515

您在论文里面提到gamma是TDC输出码到DCO控制码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bangbangbd里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bbpd输出只有1位,比如DCO的控制码有6位,这个gamma就是6呢?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这篇文章中的公式5和6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7885515

我认为这个模型挺扯的,不可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