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容上一直有一根闪烁的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28):
如图所示,画版图的时候上面红色圈内有一根线一直闪烁是什么情况?

网友A:
display里面默认设置成这样的,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里面默认设置成这样的,可以修改

朋友,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怎么修改呢?

先找到闪烁的层次,然后在Display Resource Editor中修改(左边layer列,在All Layers处右键可以找到)

网友B:
试试这个,版图中从菜单选择Verify-Markers-Delet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版图中从菜单选择Verify-Markers-Delete All

谢谢指点,确实没了,但是会不会是什么致命错误导致的,这样就被忽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确实没了,但是会不会是什么致命错误导致的,这样就被忽略了?
...

不会的,只是marker,不是版图层,一般不会影响的,不放心可以点verify-markers-explain,然后选中闪烁的线,看是什么具体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只是marker,不是版图层,一般不会影响的,不放心可以点verify-markers-explain,然后选中闪烁的线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