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互补型自偏置差分放大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2-12-28):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呢
有的论文里面说是gm2+gm3, 如果是双差分结构(vb是vout-),我觉得是这个值,但是现在这样的结构如果是gm2+gm3,那就忽略了in+的影响

还有一点,in+放大后,通过vb来提供偏置电流,vb的摆幅我觉得会很大呀,M1,M4能同时在饱和区,不会进入线性区嘛,还可以保证支路的电流恒定嘛
求大佬指导指导,讲讲原理,谢谢啦!

网友:
这个结构出现在Allen书中比较器那一章节

网友:
我猜这个电路不应该按放大器小信号分析那一套去理解,因为主要用在比较器双转单,提供较大的slew电流,保证大信号翻转,对电流也没完全放任有所控制。

网友:
放大倍数应该是在很小的一个输入范围内才有效,这个范围内都是饱和的。gm是gm2+gm3,rout向上向下看都是cascode的等效,整体gm*rout会很大。

网友:
基于Av=G*Rout试了试,G~=(gm2a+gm3a); Rout 没有推导,近似评估:M2b,M3b的漏端看过去是个并联负反馈结构,漏端等效电阻很低,近似认为Av=(gm2a+gm3a)*(rds2b//rds2b). 仅供参考。

网友(2024-12-04):
增益是gm2+gm3。M1,M4工作在线性区而非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