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做了一个SAR ADC,但是输出有很高的THD

楼主(2022-12-28):
这是我跑出来的频谱,想问一下大家这种一般是有什么产生原因吗?是不是和FFT采样点设置的有关系?

网友:
考虑到你的 fft 点只有128个,再结合频谱的形状(你用的是矩形窗,理论上只有信号点一个高峰),大概率是频谱泄露了,可能是输入频率不对,也可能是你采样点设置有误。
(1)第一种情况,输入频率不对。测AC性能的时候,记FFT点为 NFFT,输入信号的频率为 Fin,采样时钟为 Fs,那么应该有 Fin = M * Fs / NFFT。 其中 M 应该取质数,或者是某质数的倍数(可提高fft的分辨率)

(2)第二种情况,采样点设置有误。你可以看到,界面里面显示你的 采样率为 178.6kHz,这看起来很奇怪,你可以尝试阅读 spectrum 工具的 help 去理解如何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