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取LEF文件中没有ANT信息是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12-29):
遇到的问题是:抽取LEF文件中没有ANT相关信息,根据以前经验关于ANT定义选项已经添加,但结果还是没有ANT信息。

我抽取的界面设置如下:请各位大神看看是否有问题?(提取的是stdcell 的LEF信息,需要有ANT信息)

网友(2023-03-13):
Stream IN -> LEF File 是否有ANT相關參數 ?

网友:
这个需要你本身techfile 里有才行。
你本身techfile 里没有,你指望这里几个option就能给你加上,那咋可能

网友:
PO 的Region应该是Gate,PO的Oxide应该不填

网友(2023-06-02):
第一張圖 Region設定錯誤,第二張圖 M1 PO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