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nt touch

楼主(2022-12-29):
什么情况下会在place阶段设置一些Instance dont touch sizeOK

网友A:
有一些你不希望被merge或者其他优化掉的cell的时候,可以跟设计那边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你不希望被merge或者其他优化掉的cell的时候,可以跟设计那边沟通

设置dont touch  和dont touch sizeOK是等价的?只是尺寸可以变化,逻辑不会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dont touch  和dont touch sizeOK是等价的?只是尺寸可以变化,逻辑不会变?
...

你可以用innovus -stylus起一个innovus,然后执行   help inst:
里面可以看到dont touch具体值的解释,dont touch的意思是一开始它啥样,从始至终都还是啥样,size ok的意思是除了dont touch以外,还可以进行尺寸的变化

我这里不方便截图,你可以用stylus的innovus看一下,或者cadence support上也可以看到具体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innovus -stylus起一个innovus,然后执行   help inst:
里面可以看到dont touch具体值的解释,do ...

ok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