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 仿真问题

楼主(2022-12-29):
我在3台服务器上安装了openlava  ,配置好后,测试仿真,出现了13条warning   **warning** (Iq.sp:45) Parameter multi is ignored,
我使用了

#!/bin/sh
#BSUB -q short
##BSUB -o outfile -e errfile # my default stdout, stderr files
#BSUB -m "dell720 linux07 dell740" # my default candidate hosts
##BSUB -m  group0 # my default candidate hosts
#BSUB -n 12
#BSUB -J Iq
#BSUB -o out.%J.txt
#BSUB -R "span[ptile=4]"  ##4 cores per node
#BSUB -e %J.err
#hspice input.ckt  >& ../psf/hspice.out
hspice Iq.sp

是不是在hspice Iq.sp 这个需要添加个  mt 参数?,整个仿真过程大概8小时,和单服务器跑时间差不多一样,有什么改进方法?求指点

楼主:
JOBID   USER    STAT  QUEUE      FROM_HOST   EXEC_HOST   JOB_NAME   SUBMIT_TIME
339     ythe    RUN   short      linux07     linux07     Iq         Dec 29 10:24
                                             linux07
                                             linux07
                                             linux07
                                             dell740
                                             dell740
                                             dell740
                                             dell740
                                             dell720
                                             dell720
                                             dell720
                                             dell720

怎么能确定 jobs 同时在3台服务器上运行?

网友(2023-02-08):
引用 楼主:
JOBID   USER    STAT  QUEUE      FROM_HOST   EXEC_HOST   JOB_NAME   SUBMIT_TIME
339     ythe    RUN  ...

你这个应该就是在三台上跑的 看EXEC_HOST里总共有三台机器

楼主:
-m   是3个服务器,最终会被分配到一个服务器上,一下是搜集到大 hspice  参数,不太会用

  hspice             [-i] input_file         [-o [output_file]]                 -dp [#num]

                              [-dpconfig [dp_configuration_file]]                 [-dplocation [NFS|TMP]] [-merge]
    选项作用:

                        -dp                    :   同上面的-mp ,但这个是必选项

                        -dpconfig        :    指定分布式模式的配置文件

                        -dplocation     :     指定协同者(dp worker)的输出直接到NFS ,还是先到/tmp   [NFS|TMP]   (NFS:网络文件系统)

                        -merge             :    合并输出文件

会用的指导一下,怎么能实现分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