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计算notch filter (开关电容滤波器)等效表达式

楼主(2022-12-29):
PAC仿真发现下图电路的-3dB点频率特别低,比普通的一阶RC省了很多面积,求助如何定量的分析出下图开关电容滤波电路中的周期内等效传输函数,

网友A:
两个最基本的公式,IT=CV, BW=1/(2*pi*R*C) :

开关工作在f的频率下,与电容(C5/C6)等效成电阻,利用It=CV,t=1/(2f), 求得等效电阻R=V/I=t/C=1/(2*f*C5)
最终BW=1/(2*pi*R*C) = 2*f*C5/(2*pi*C7) = f*C5/(pi*C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最基本的公式,IT=CV, BW=1/(2*pi*R*C) :

开关工作在f的频率下,与电容(C5/C6)等效成电阻,利用It= ...

您说的式子,换成如下的图我大概可以明白。但是不明白为啥我原问题中的图要多用两组开关交叉一下,之后还是这样等效计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式子,换成如下的图我大概可以明白。但是不明白为啥我原问题中的图要多用两组开关交叉一下,之后还 ...

C5下极板采gnd还是vin,共模是gnd还是(vip+vin)/2区别不大吧。
倒是你给的第二个图,C7在一个相位下总有一个极板悬空,工作不了吧。得把C7拆开,差分输出分别接gnd吧。

网友(2024-02-02):
这个图哪里来的

网友(2025-01-22):
我在一篇jssc上看到作者把notch filter等效成积分器和sinc函数了,不明白咋得到的

网友:
请教同样问题,有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从连续时间的notch filter怎么转换成开关电容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