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01 报错

楼主(2022-12-29):
如图所示,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有问题,用的ic618生成的license

楼主:
哪位大佬有IC618或者SPECTRE201  license发下

网友A:
There are many ways, but obviously you are not interested at all.
1) You can open the user guide for the tool, the main features are listed there.
2) You can select the "Trace License Check-In and Check-out" checkbox in the Setup > Environment .. window in ADE.
3) Or in the same window in User Command-Line Options enter +liclog.
4) Or in the same window in User Command-Line Options enter +query=alllic.

And there are at least 3 working options.

Option 2 will be the easiest for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e are many ways, but obviously you are not interested at all.
1) You can open the user guide for ...

这是licence有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re are many ways, but obviously you are not interested at all.
1) You can open the user guide for ...

看不懂第2点是怎么弄

网友:
Are you asking me to guess your environment settings, simulator setting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license file?
Describe in detail what you are doing and what settings you are using.
A well-posed question contains half of the answer.

网友:
PDK的environment 问题吧,看看PDK的readme, 在 cshrc 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