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到pad走线线宽如何设置

楼主(2022-12-29):
如图所示,我的PLL的分频器控制信号要通过金属线连接到芯片的pad,因为分频器是5bit的,pad用的自己画的(没有ESD),所以导致走线需要走特别长,这种情况一般分频控制字走线给多宽呢?做一些什么措施可以尽量保护芯片呢?为了避免天线效应我只做了跳线处理。

还有就是,工艺库提供的IO/PAD太大了,所以用的自己画的金属pad,这样性能影响有多大?(不量产,只是测试效果而已)

网友A:
信号线拉出去一般加一下屏蔽线,用接地的金属包围起屏蔽作用。信号线的线宽要根据峰值电流来定,为防止IR drop  最好再加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拉出去一般加一下屏蔽线,用接地的金属包围起屏蔽作用。信号线的线宽要根据峰值电流来定,为防止IR d ...

这里是分频器的输入控制字,主要是给栅极提供高电平,这种不走电流的导线给多宽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分频器的输入控制字,主要是给栅极提供高电平,这种不走电流的导线给多宽合适呢? ...

WL的话我的建议是:如果最小是0.05可以走0.08。

楼主:
走这么小吗,拉到pad有大概500um长,这么长这么细不知道好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