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的隔离

楼主(2022-12-29):
图中的电阻是poly电阻,为什么框起来的这部分电阻要单独做在N阱里面呢,是因为这部分电阻两端接有MOS管干扰比较大吗。
然后还有这个N阱的电位为什么不接VDD,接的是N2499(上面那个N管)的漏端电位呢

网友A:
做在NWELL里面是为了一个干净的衬底
接PMOS的D端是为了减小压控效应

网友B:
摘抄一段YGYG100大佬在其他讨论下的发言:
设计规则中一般定高压poly下面要有接高电位的N well,避免可能引起的反型问题,同时对低噪声应用来说,也可以避免poly和衬底之间互相耦合噪声。另外,N well接了高电位,可能使得电阻和Nwell之间的介质层承受的电场强度降低,提高了可靠性。
根据他的观点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高压POLY下面要有N肼,N肼电位是接两端的高电位。(根据图中的MP5,推断MOS都是5V器件?)

网友B:
随手查了两家工艺,POLY电阻都是没有N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摘抄一段YGYG100大佬在其他讨论下的发言:
设计规则中一般定高压poly下面要有接高电位的N well,避免可能引 ...

是的,MOS管是5V器件。那为什么只有上面一部分(图中被红框选中的部分)电阻是在N阱里面,下面的电阻(图中没有该部分电阻的版图)依旧只是做在P-sub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查了两家工艺,POLY电阻都是没有N肼的

版图中电阻的N阱是单独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MOS管是5V器件。那为什么只有上面一部分(图中被红框选中的部分)电阻是在N阱里面,下面的电阻(图 ...

这个就是电位问题了把,靠近上面的电位高,越下面电位越低,直接放在SUB上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图中电阻的N阱是单独画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接触的比较少,剖面图都是没有N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在NWELL里面是为了一个干净的衬底
接PMOS的D端是为了减小压控效应

什么是压控效应,是指电压控制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电位问题了把,靠近上面的电位高,越下面电位越低,直接放在SUB上就无所谓了。
...

哦哦,这个意思

网友:
Snowy2016 大神的见解:
POLY电阻与其下方的well没有直接的关系,放在nwell or pwell里边都OK(也有可能部分process有限制)。若放在pwell里边,pwell接ground就好,如果是置于nwell里面,建议nwell接固定高电位(比如power),减小forward 和latch-up等风险。有时候为了减小噪声影响,会特意将其放在nwell里面,有隔离的目的,甚至会把nwell接到ground上面,因为一般ground噪声比power小,但是ground nwell要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引起forward or latch-up等问题。

网友:
我们的POLY电阻也扔到NW里,不过接了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