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存相位信息的分频器

楼主(2022-12-29):
现有四个相差九十度相移的高频信号,想通过分频降低信号频率,同时保证四个信号之间依旧保持九十度相位差,想问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实现思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通过D触发器分频,分频之后只会保持原有信号的相差信息,而不能扩大,导致分频以后的信号相差并不是九十度

网友A:
即使输入没有四个相差九十度相移的高频信号输出也可以有相差九十度的相位信号, /2就可以产生I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输入没有四个相差九十度相移的高频信号输出也可以有相差九十度的相位信号, /2就可以产生IQ了,, ...

是可以采用俩个信号去产生相差相位90度的信号,但是那种是偶数分频,现在想做一个六分频以后相差不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采用俩个信号去产生相差相位90度的信号,但是那种是偶数分频,现在想做一个六分频以后相差不变的
...

六分频不也是偶数,先3后2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