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估计数字电路的等效电容负载

楼主(2022-12-29):
比如,10万门的数字电路,在某种工艺下的等效电容负载是多少,这个能估算吗?谢谢!

网友:
可以估到数量级左右,找到一个标准与非门的stdcell,读出管子的宽长,按照面积计算或者仿真一下gate电容就行了。
另一个方法是按照动态功耗,i=cvf来反推,不过这个更不准,因为不是所有的器件都工作在一个频率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