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的覆盖率

楼主(2022-12-29):
跑loop的时候提示如下,coverage也没有变化是为什么啊
Warning-[UCAPI-SNF] shape not found
  'Fsm' coverage is not there in the vdb 'vcs_coverage_dir/simv.vdb'.
  Coverage of this metric will not be reported.
  Please check if proper -cm option was used at compile time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warning只是说没有收集到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的覆盖率,可能代码里就没有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warning只是说没有收集到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的覆盖率,可能代码里就没有状态机 ...

是的,没有状态机,但是跑覆盖率应该不影响吧?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导致跑完loop之后覆盖率不更新,这个是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状态机,但是跑覆盖率应该不影响吧?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导致跑完loop之后覆盖率不更 ...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覆盖率更新的,你要看看你的仿真 seed 是否是随机的和上次不同。如果seed相同,覆盖率不会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覆盖率更新的,你要看看你的仿真 seed 是否是随机的和上次不同。如果seed相同,覆盖率不 ...

跑loop的时候没有选择特定seed,并且跑完loop之后,会显示这条信息,然后一直不退出程序,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