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ompile_ultra 和 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命令综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2-29):
同一个模块,用compile_ultra 和 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命令综合。综合出来的结果compile_ultra的面积是400多万,而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的才20几万。compile_ultra综合出来的时序也更差。想问一下各位大哥,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肯定不在这 你看下别的地方吧

网友A:
你这寄存器的数量都不一样,看下你吃进去的design是否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寄存器的数量都不一样,看下你吃进去的design是否一样吧

吃进去是一样的

网友:
cross hier feedthrough 冗余逻辑太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