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中metal 为什么要设置text layer 和mark layer

楼主(2022-12-29):
超级萌新求助,今天看份资料,看到不同工作电压下的metal要给到layer去让DRC识别,我的理解是可以加入mark layer 去识别,但是看资料同时要求给text layer或者lable?,请问这是为什么?两者区别是什么?另外net 具体是指什么?半导体萌新,请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A:
你需要贴你看的资料的图,不然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贴你看的资料的图,不然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贴你看的资料的图,不然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这是资料的大概意思和图例。我的疑问是如果将M2,V2,M3 视为一根net,假如用作接1.8Vmos,那该net不是voltage就是恒定的1.8V吗?何来的voltage high,voltage low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资料的大概意思和图例。我的疑问是如果将M2,V2,M3 视为一根net,假如用作接1.8Vmos,那该net不是vol ...

你这个图我的理解是:连线跨过了不同的voltage marker层,该连线就会有high和low之分;如果只跨过了1.8v的marker层,那应该才会被认为只有1.8v

网友(2024-06-24):
前辈您好,我在看smic库的DRC,也报出来了这一条violation,可是我不太明白这条rule是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网友:
metal 上的电压取决于所接device的工作状态,可以去跟designer了解device的工作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