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极板采样还有必要使用bootstrap吗

楼主(2022-12-29):
200资产

,如图所示,实际的采样相是Φ1a,那么我输入开关非线性应该不影响电容的电荷量,那么就没必要使用bootstrap了啊,求教!

网友A:
性能要求吧;上级板开关电荷注入和你下极板开关的Ron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要求吧;上级板开关电荷注入和你下极板开关的Ron有关系的;

谢谢,现在大概能明白了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A:
性能要求吧;上级板开关电荷注入和你下极板开关的Ron有关系的;

有没有论文推荐呀,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要求吧;上级板开关电荷注入和你下极板开关的Ron有关系的;

请问下,为什么上级板的开关电荷注入和下级板的Ron有关系?他说的不是bootstrap吗。那提升的也是上级板的ron啊。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