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反馈环路到底是怎么建立的?

楼主(2022-12-29):
最近在做bandgap电路,通过运放钳位原理来做,但是不太理解负反馈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比如此论文中的结构,似乎粗略的理解把运放输出接回到电路中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那设计负反馈要怎么考虑呢。。原理大致知道,但是搭出来就是构不成负反馈结构...

楼主:
C:\Users\hkw\Desktop\b6674337be62d57feb4748e51232f03

楼主:
或者说,怎么让负反馈比正反馈强呢?

网友:
负反馈Q2这路比正反馈Q1路交流电阻大(大差不多R1),所以增益高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怎么让负反馈比正反馈强呢?

你可以去计算两个环路的增益,大的那边就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计算两个环路的增益,大的那边就是负反馈

我想表达的是,如果说按照这个结构搭出来,自动就形成负反馈了吗?如果发现电路电压不对,那应该找哪里的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