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Spectre提前结束仿真?

楼主(2022-12-29):
请问各位,好像在哪里见过,利用.measure语句测量到输出结果就提前结束Hspice或者Spectre的仿真的方法?找不到了。
就是比如测量输出端的上升翻转延时,当输出端有上升沿的时候,就能测量到时间,然后提前结束仿真?

网友A:
spectre
autostop=yes
If yes, the analysis is terminated when all event-type
meaurement expressions have been evaluated. Event-type
expressions use thresholding, event or delay type functions.
Possible values are no or yes.

hspice
.OPTION AUTOSTOP
-or-
.OPTION AUTOSTOP=’expression’

Stops a transient analysis in HSPICE or HSPICE RF, after calculating all
TRIG-TARG, FIND-WHEN, and FROM-TO measure functions. This option can
substantially reduce CPU time. You can use the AUTOSTOP option with any
measure type. You can also use the result of the preceding measurement as
the next measured parameter.
When using .OPTION AUTOSTOP=’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can only
involve measure results, a logical AND (&&), or a logical OR(||). Using these
types of expressions ends the simulation if any one of a set of .MEASURE
statements succeeds, even if the others are not completed.
Also terminates the simulation, after completing all .MEASURE statements. This
is of special interest when testing cor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
autostop=yes
If yes, the analysis is terminated when all event-type

感谢感谢,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