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icense问题

楼主(2022-12-29):
从别人那直接拷贝的虚拟机,一开始把自己的mac地址改成license.dat里面对应的之后,并且在把license.dat里面的hostname改成和mac对应的,只能用一小段时间的calibre,之后再用就报错没有license了,用lmstat结果如下,有大佬有方法吗

网友A:
你看看你的mgcld还在不在呀,按照提示这个是mgcld挂了
开license daemon的时候用
lmgrd -c license.dat -l log

然后去看log里面有没有报错,我是不相信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挂掉的说辞的
要么一直挂,要么一直好,除非中间你干了点啥

网友:
有个疑问。你的2099是自己修改的吗?印象一般是十年,或者permanent。

网友:
有个疑问:你的2099是自己修改的吗?印象一般是10年,或者perman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mgcld还在不在呀,按照提示这个是mgcld挂了
开license daemon的时候用
lmgrd -c license.dat -l  ...

我自己从网上下了一个patch重新打了一个license可以了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没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