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冒烟仿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30):
第一次见到这个词

网友:
可能是华为一些团队专用的,就是先能简单的跑起来的意思

网友A:
冒烟一词最早源于硬件,硬件上电之后如果烧坏,会出现冒烟情况,后引入软件,表示最基础的功能测试,冒烟case跑过以后,才会进行后续更复杂、更细致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一词最早源于硬件,硬件上电之后如果烧坏,会出现冒烟情况,后引入软件,表示最基础的功能测试,冒烟ca ...

The term "smoke test" originates from a simple hardware testing procedure in which a piece of hardware passes if it doesn't catch fire when it first turns on. In simple terms, we're ensuring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are working and there aren't any major problems in the code being tested. It's a quick test of major functionality.

网友:
一般指主通路最基本的业务验证通过。

网友:
就是设计前期跑通一个case,表明设计主要的数据通路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