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位连接问题

楼主(2022-12-30):
INV里面是5v衬底,后面两个是低电位衬底,外部连接低电位  这三个需要怎么搞?我个人理解是前面inv单独围高压环,后面的围低压环,然后连接起来

网友A:
你这都是接的一个地啊,只是电源域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是接的一个地啊,只是电源域有两个

可是前面的inv里pmos是高压器件,不能在低压环里啊,是接的一个地,所以我的意思是两个nw用m1连接起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前面的inv里pmos是高压器件,不能在低压环里啊,是接的一个地,所以我的意思是两个nw用m1连接起来, ...

哦哦,看你怎么连线了,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前面的inv里pmos是高压器件,不能在低压环里啊,是接的一个地,所以我的意思是两个nw用m1连接起来, ...

NW连接起来的话电位不就出问题了,要连接的仅仅是INV的输入输出。电位不同,两个NW要拉开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连接起来的话电位不就出问题了,要连接的仅仅是INV的输入输出。电位不同,两个NW要拉开间距的。 ...

我是这样做的,不止是inv的输出连啊   电位都是VDD15,NW中间我给spac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不止是inv的输出连啊   电位都是VDD15,NW中间我给space了

对的,你说得对,第一个的电位不是5V么 这个有一个NW, 后面三个都是15V的放同一个NW,这两个NW要有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