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ummy Rule

楼主(2022-12-30):
第一次用Calibre加dummy,我用Calibre RUN了一个代工厂给的dummy rule,生成了一个gds文件,我把它导入回来发现只有原图没有Dummy,请问各位大佬正确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是不是哪儿还要设置下。

网友:
我记得dummy rule 文件中有这么一行:DRC RESULTS DATABASE "ADD_DUM.gds" GDSII APPEND _dummy, 生成的dummy layer 的gds文件名字是 ADD_DUM.gds, 其 top cell name is TOPCELL_dummy.

网友:
导入gds,再在版图中添加导入的dummy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