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调整波动太大

楼主(2022-12-30):
如图所示,当给负载电流从100ua到20ma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波动,图中是在tt27°下的情况的结果。在跑corner时-40°下波动更大,能从1.3到1.7.请问大佬们我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改进呢?谢谢大家。
v1p5表示输出电压1.5V
NM8/D表示nmos功率管通过的电流
I4表示负载电流

网友A:
负载跳变,输出电压有波动是很正常的,影响因素也多。不过你这个在20mA看上去是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跳变,输出电压有波动是很正常的,影响因素也多。不过你这个在20mA看上去是不稳定的。 ...

请问该如何解决呢?尝试着调大功率管的尺寸,成原来的两倍,会好一点点,但效果不显著,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功率管本来尺寸就很大了,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通过提高功率管尺寸同时保持pm稳定,等比例减小反馈支路电阻,波动减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