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TPG的错,新手一枚,帮忙看下什么错

楼主(2022-12-30):
hain 1 blocked at DFF gate U_digcore/U_vmc_vmc_ctrl_reg (99624)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SSS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

网友:
SSS表示扫描链通路,对于单个DFF的话一般为SI->Q,工具从扫描链的输出pad一直向前trace到这个DFF的Q端发现它没有时钟,扫描链就断掉了,你要看看时钟为什么为XXX。

网友:
问题在你的IO pad那里,仔细检查下IO pad的钳位和行为模型,看scan mode下IO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