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锁相环PLL中相位噪声与输出噪声横坐标的物理意义

楼主(2022-12-30):
在跑PFDCP的pss+pnoise时,输出点output noise,看的是输出电流噪声,横坐标是什么物理意义呢?因为VCO的相位噪声phase noise的横坐标是代表距离载波处的频偏。所以output noise的横坐标是频偏还是实际频率呢?

网友A:
频偏,电流经过滤波器形成电压,然后经过KVCO的调制形成在载波频率处的相位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偏,电流经过滤波器形成电压,然后经过KVCO的调制形成在载波频率处的相位噪声 ...

网友B:
频偏,beat frequency的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偏,beat frequency的谐波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