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向一致性是指什么方向呢

楼主(2022-12-30):
我一直以为方向一致性是指栅的方向要么都是横向要么都是纵向,今天和一起在学版图的同学讨论,他说栅极接出来的孔的朝向也必须要一致,就是要么gate的接触孔都打在上面,要么都打在下面。我想问的是这样 屏幕截图 2022-12-30  ,一个打在下面,一个在上面,他们是不是方向不一致了?像图中这种操作在工程中允许吗,就是规范吗这种操作

网友A:
这样方向不一致,要么都打上面 要么都打下面才叫方向一致, 普通不需要匹配的管子是可以一个打下面一个打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方向不一致,要么都打上面 要么都打下面才叫方向一致, 普通不需要匹配的管子是可以一个打下面一个打上 ...

这样啊,行,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方向不一致,要么都打上面 要么都打下面才叫方向一致, 普通不需要匹配的管子是可以一个打下面一个打上 ...

大佬,请教一下,我看到很多前辈的运放都是这样栅端靠着摆,差分输入靠的近不是比较好么?这样画出来方向不一致的匹配管影响会很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我看到很多前辈的运放都是这样栅端靠着摆,差分输入靠的近不是比较好么?这样画出来方向 ...

差分对例外

网友:
个人见解这个打孔在上面或者下面其实对整体的匹配性影响微乎其微把,主要还是要考虑电压和电流的匹配,就像差分对珊端靠着放,这样两部分的栅极电压更匹配,电流镜放一个方向电流更容易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我看到很多前辈的运放都是这样栅端靠着摆,差分输入靠的近不是比较好么?这样画出来方向 ...

你说的是差分对的gate居中放置,差分对的匹配的重点在于各个器件的DIFF的大小间距一致,对于方向的一致性要求倒不是那么高。这个的情况我也只是知道但是不理解为什么,可能就是其他大佬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差分对的gate居中放置,差分对的匹配的重点在于各个器件的DIFF的大小间距一致,对于方向的一致性 ...

好的,感谢

网友:
gate打孔方向在上或者在下没什么太多的说法,因为他是个三维的立体图形,你从俯视图来看,对他的影响压根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说的方向一致或者不一致是指gate的摆放,横着或者竖着,还有就是s,d的输入输出的方向是否一致

网友:
方向一致个人觉得应该是指电流的流向   电流方向就是s-->d  这个方向是和poly垂直的 所以poly的方向也间接决定了电流的方向,至于打孔  我个人觉得并没有改变电流方向。个人的看法

网友(2023-03-06):
差分对例外应该是牺牲了这个“方向”上的匹配,让差分信号环境更加一致了     毕竟差分信号才是差分放大器的关键

网友:
个人浅陋:方向一致性,指的工艺层面,poly方向一致指的是前道工艺的对poly的蚀刻,对后面poly上做contact是没有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