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nm的工艺建议用PO连线

楼主(2022-12-30):
大佬们 ,小弟不才,之前一直都在画018工艺,现在刚画22nm工艺,对工艺细节还不太熟悉
想问一下,如果像这样的逻辑管,我觉得pmos和nmos管之前gate端连一起的,那我直接用PO(poly)去连接再打孔出来好,还是各自打孔

再M1连接好

网友A:
受限于面积,逻辑管可以使用PO连线再拉出来打孔接M1,各自打孔应用在模拟较多

网友B:
如果做到22nm的话,不建议再用poly连接了,因为poly的电阻太大了,尽可能还是用金属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限于面积,逻辑管可以使用PO连线再拉出来打孔接M1,各自打孔应用在模拟较多 ...

恩,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到22nm的话,不建议再用poly连接了,因为poly的电阻太大了,尽可能还是用金属连接吧! ...

恩,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