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可以续仿吗?

楼主(2022-12-30):
想提前打个电流结果卡死了,想知道ADE XL可以对没跑完的仿真进行续仿吗?

网友A:
tran异常中断后,在netlist目录下会保存*.srf,在transient options->state file->recover可以输入此*.srf进行续跑

网友B:
你在History界面找到你的dataview,然后右键你能看到Re-run Unfinished/Error Points,点击就能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History界面找到你的dataview,然后右键你能看到Re-run Unfinished/Error Points,点击就能跑了 ...

这个我试了,实际上就是从零开始重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异常中断后,在netlist目录下会保存*.srf,在transient options->state file->recover可以输入此*.srf ...

我没有找到那个netlist目录哇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单个的可以设一下,但是要全部一起继续,好像是不行的。有次candence的FAE过来,问了也没说有什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