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带100pF的电容负载,用反相器阵列带不动,要怎么样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2022-12-30):
如下图我锁相环输出550M的方波,我用反相器阵列提高带负载能力,如下图结果,结果显示和方波有较大差距。用的为smic110的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带的动100p的电容负载吗

用的反相器阵列

用的反相器阵列

输出结果与方波有较大差距

输出结果与方波有较大差距

网友A:
550MHz...100pF...然后你还要3.3V的时钟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MHz...100pF...然后你还要3.3V的时钟幅度...

是这样的 所以我用了很大的反相器阵列 可还是带不动

网友A:
550MHz 不到2ns,你要求能看到方波的样子,那么上升下降时间就得小于200ps,你要保证tao小于60ps,C=200pF,所以MOS的导通电阻R...=0.3欧姆...

你只是为了仿真的话,把最后一级再加大4倍,可能差不多了。

网友B:
100pF电容在550MHz下的阻抗2.8Ω,输出级阻抗得小于0.56Ω。输出方波幅值3.3V,电流1.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MHz 不到2ns,你要求能看到方波的样子,那么上升下降时间就得小于200ps,你要保证tao小于60ps,C=200pF ...

这个库m最大100,我如果再来一个m=100的反相器的话,波形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pF电容在550MHz下的阻抗2.8Ω,输出级阻抗得小于0.56Ω。输出方波幅值3.3V,电流1.8A。 ...

对的电流太大了 没法解决目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库m最大100,我如果再来一个m=100的反相器的话,波形就没了

并联MO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电流太大了 没法解决目前

我多加了一级    波形变这样了

波形变这样了

波形变这样了

多加了一级m=100

多加了一级m=100

网友:
你的N管太小了 w=4是咋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