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tchup里的问题

楼主(2022-12-30):
易桃网的各位大佬们,小弟先摆个大礼。在设计手册里看到关于Latchup的术语:Overshoot和Undershoot.  自己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找到答案。希望大佬们释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就是过冲。
比如当信号翻转的瞬间,会存在过冲。这个时候比较容易产生L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就是过冲。
比如当信号翻转的瞬间,会存在过冲。这个时候比较容易产生LU ...

overshoot是过冲可以理解,但是undershoot是个什么鬼?低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vershoot是过冲可以理解,但是undershoot是个什么鬼?低冲吗?

都是信号High-Low切换时冲过头,overshoot是Low-High时往高冲,undershoot是High-Low时往低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