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8工艺在DNW里做PMOS

楼主(2022-12-30):
我希望在一个大的DNW里面同时做NMOS和PMOS,结果发现在LVS中,bulk未接VDD的PMOS报错了,错误为

而那些bulk接了VDD的PMOS倒没有报错。我怀疑是PMOS的bulk要接VDD才行。

请问在DNW里面做PMOS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我的DNW做的有问题?

网友:
DNW里面只允许有一个电源跟地,如果你DNW里面的P管电位是VDD,那放在DNW里面的P管电位就都得是VDD,其实DNW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区分P管的电位(因为P管本身就坐在NWELL里面,就是单独的阱),而是为了区分NMOS的电位

网友A:
因为dnw和nwell是一样的电位,你电位不一样的pmos得单独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nw和nwell是一样的电位,你电位不一样的pmos得单独做

单独做的意思是需要把PMOS的体接DNW相同的电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做的意思是需要把PMOS的体接DNW相同的电位吗

是这个PMOS不能跟其他的管子一起share DNW,而是要自己做一个DN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PMOS不能跟其他的管子一起share DNW,而是要自己做一个DNW。

你的意思是说体端不接VDD的PMOS和NMOS要分别做在两个DNW里吗?
换句话说如果PMOS的体端接了VDD是否可以和NMOS做在以DNW里?

网友:
DNW里的P管衬底只能有一个电位(即dnw的电位)

网友:
以我所知 DNW 只能有 PW ,
PW 內 可以做 NMOS ,
各需給電壓去保證各diode反向(否則不就導通, 沒用了)
如 DNW 需 N+ active 給低電壓.
PW 需 P+  active 給高電壓.

這在 design rule 應該有規定.

网友:
DNW里确实应该只有一个电位,不同的电位需要做在不同的DNW里,两个不同的DNW应该可以做在一个N阱里,然后最外面围上P环隔离

网友:
这种器件是NW 和DNW 连在一起的,如果是热阱,就需要有一块单独的DNW,和其余的DNW 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