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XL 版图中加入了dummy后,想反向加入到电路中

楼主(2022-12-30):
大神们:

请教一下。layout XL 版图中加入了dummy后,想反向再加入到电路中。
怎么只有一部分加到电路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加进去?
具体是三极管dummy可以加,电阻和mos管没有加进去。为什么?

大家遇到过没,问题在哪儿?
请教!!!

网友A:
是右键添加的dummy?还是自己instance 进来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右键添加的dummy?还是自己instance 进来加的?

是用的place -》 modgen 。
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的place -》 modgen 。
行吗

可以啊

网友:
请问你们是怎么从版图中反向加dummy到电路中的呢,能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