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中 用instance 调入管子后 D、S 名字怎么改

楼主(2022-12-31):
大神们:

我用layout XL 做版图,有个管子特殊我就instance进来修改使用了,
但是这个管子自己的 D S 名字和我要连的线名字不一样,这样老是有个 X 闪烁着。
怎么处理啊.

谢谢!

网友:
更新,在左上方有个Connectibity——update——里面的选项,大体就是更新线的关系, 或者假如你的D端是接的电源,你直接用matal把D端连接到电源所在PIN或label的位置就能正确引导标记显示该端口为D_VDD

网友:
改啥哦,不用改

网友:
调器件的时候有选项,如果没有选项那只能左右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