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八九十dB同时满足相位裕度的运放

楼主(2022-12-31):
如图所示是我搭建的一个运放。因为闭环增益要求太高导致需要运放增益很大,至少为八九十dB,但是相位裕度就如图所示这个样子,很差。尝试了在第一二级间增加电阻电容,有一点作用但是相位裕度还没到正数;也尝试在输出端加电容,但是跟前一条一样,加了很大电容但是还是很差。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其实去掉第二级,只用第一级的折叠式共源共栅,增益可以满足了。
只有一级的话,带内也只有一个极点,90°应该是有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只用一级。

网友:
第二级的电流应该很大,你这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电流都差不多,次主极点没有移到GBW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