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环形振荡器种两个P两个NMOS堆叠的反相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2-12-31):
如图,反相器中为了增加信号的摆幅,用了几级低延时(相对于延时单元)的反相器,其中A级两个堆叠的NMOS和PMOS有什么用?
拉扎维书上有题目分析过堆叠管子等效成2倍栅长L的MOS,如果只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设计成L*2,直接用一个反相器用最小的L延时不是更低吗?

网友:
以前反向过技领的一个旧工艺高压buck DC-DC,为了节省面积,boost部分没用LDO,
这样boost驱动的数字电路供电噪声会大些,所以数字电路用self-cascode的形式来增强抗电源干扰,
和模拟电路self-cascode的原理类似

网友(2024-12-11):
顶一下 ,同样不理解这里,个人认为二楼的说法很有道理,有大佬可以展开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