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DB转OA时,PDK中的VIA没有转成功,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01):
是smic13mmrf_1233
转OA后

M1_GT M1_M2 M3_M2等等都没有转成功

CDB

CDB

OA

OA

楼主(2023-02-13):
是symbolic没有转成OA;

方法可以试试这样的:
1、先将文件夹里面symbolic的文件名字改成layout(他们本质都是版图文件)
2、这个时候CDB2OA就可以识别这些VIA了,可以转换成功,但是不能用(因为对于工艺库,他还只认symbolic)
3、将转好的OA文件目录中的,VIA的文件夹名字从layout再改回symbolic,即可

楼主:
只有孔文件没有转成功

网友(2024-05-09):
谢谢。
学习chris的教程,但是虚拟机用IC618,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下面这些symbolic文件夹名,先改成layout,然后进行CDB2OA,然后再把转换之后的layout文件名夹改回symbolic,成功!

谢谢楼主:victory::victory::victory:

ALPA_M6/symbolic
alpa_T/symbolic
gt_T/symbolic
M1_AA/symbolic
M1_GT/symbolic
M1_NW/symbolic
M1_SN/symbolic
M1_SP/symbolic
M1_SUB/symbolic
m1_T/symbolic
M2_M1/symbolic
m2_T/symbolic
M3_M2/symbolic
m3_T/symbolic
M4_M3/symbolic
m4_T/symbolic
M5_M4/symbolic
m5_T/symbolic
M6_M5/symbolic
m6_T/symbolic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些symbolic文件夹名,先改成layout,然后进行CDB2OA,然后再把转换之后的layout文件名夹改回symbolic ...

非常感谢,十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