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着upf跑DC时报错: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

楼主(2023-01-01):
upf内容如下:
create_power_domain TOP_DOMAIN

create_supply_port VDD
create_supply_port VSS

create_supply_ne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SS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 {VDD}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TOP_DOMAIN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add_port_state VDD   -state {LV 0.84}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ON 0.0}
                        -state {OFF off}

create_pst design_pst -supplies {VDD VSS}
add_pst_state design_work -pst design_pst -state {LV ON}

# tcl中设置电压
set_voltage 0.84 -object_list VDD
set_voltage 0.0  -object_list VSS

报错内容如下(1个warning,2个error):
Warning: Ports found with no related supply net. This might cause simulation/synthesis/verification mismatch. (UPF-405)
Information: Total 0 repeater cells are inserted. (UPF-464)
Information: A total of 0 isolation cells are inserted. (UPF-214)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0.84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0

网友A:
只看log报错的意思应该就是dc map的时候发现在给的器件库里面找不到给定条件下的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log报错的意思应该就是dc map的时候发现在给的器件库里面找不到给定条件下的反相器。 ...

如何解决呢?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呢?求赐教

读的库的可能不是0.84V的,导入的是worst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库的可能不是0.84V的,导入的是worst的库吗?

库用的sc_max.db这个,应该怎么看这个库支持的电压?

网友(2023-02-08):
引用 楼主:
库用的sc_max.db这个,应该怎么看这个库支持的电压?

好久了,看有没有lib,这个是可读的,或者看文档,max一般指的就是ss conner。